【求助】Mini2440 如何使用KITL

楼主:
在Mini2440下如何使用KITL?

另外DEBUG版本编译出来超过30M,利用DNW下载就会报错!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下载大于30M镜像的问题?

zdk

网友:
记得要修改一个地方!!!

网友:
修改config.bib文件中NK 和 RAM 的地址分配。
mini2440 是用的CE5.0吗?我改过QQ2440的KITL,是用网络的

网友:
修改config.bib文件,编译可以通过。但是下载镜像时提示出错,应该是bootloader没改的原因。但是mini2440的bootloader不开源,无法改动。

网友:
eboot 也不开源吗?不可能这么变态吧

网友:
我也是想用啊,但现在不知道怎么用,我的板子是EP9315,它奶奶的看网上很简单一连就上了!

网友A:
如何使用KITL的问题已经解决。

在PLATFORM\mini2440\Src\Inc\options.h文件中,

// --- by customer
//#define KITL_NONE
#define KITL_SERIAL_UART0
//#define KITL_SERIAL_UART1
//#define KITL_USBSERIAL
//#define KITL_ETHERNET

打开你需要使用的kitl的方式即可。

我使用的是release版本的kitl。debug版本因为系统尺寸的问题无法下载成功。

网友:
eboot就是bootloader的一种吧? 友善之臂网上评价就是这一点不好啊!

网友:
做CE还是用Eboot 好,不用默认的supervivi,自己编个Eboot写进去 ,BSP里面有Eboot的代码,Nboot貌似也应该有

网友:
MIni24406.0的BSP包貌似是没有KITL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使用KITL的问题已经解决。

在PLATFORM\mini2440\Src\Inc\options.h文件中,

// --- by customer
//#define KITL_NONE
#define KITL_SERIAL_UART0
//#define KITL_SERIAL_UART1
//#define KITL_USBSERIAL
//#define KIT……

俺就是这么做的。在wince6.0  2440 BSP一样做法。呵呵

网友B:
mini2440提供的bsp是没有eboot的
而eboot中有对kitl的配置
我自己移植了一个基于dm9000 的kitl

网友:
MINI2440 6.0BSP中貌似没有显示KITL文件夹啊。编译不会生成kitl.lib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对了。

网友:
typedef struct {
    OAL_KITLETH_INIT pfnInit;
    OAL_KITLETH_INIT_DMABUFFER pfnInitDmaBuffer;
    OAL_KITLETH_DEINIT pfnDeinit;
    OAL_KITLETH_SEND_FRAME pfnSendFrame;
    OAL_KITLETH_GET_FRAME pfnGetFrame;
    OAL_KITLETH_ENABLE_INTS pfnEnableInts;
    OAL_KITLETH_DISABLE_INTS pfnDisableInts;
    OAL_KITLETH_POWER_OFF pfnPowerOff;
    OAL_KITLETH_POWER_ON pfnPowerOn;
    OAL_KITLETH_CURRENT_PACKET_FILTER pfnCurrentPacketFilter;
    OAL_KITLETH_MULTICAST_LIST pfnMulticastList;
} OAL_KITL_ETH_DRIVER;
现在在调试Ethnet方式的KITL,但是硬件提供的是DM9000的驱动,感觉接口完全和上面提供的不一样啊,问一下ZTG328,你的KITL如何更改,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邮箱dongy117@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2440提供的bsp是没有eboot的
而eboot中有对kitl的配置
我自己移植了一个基于dm9000 的kitl

你的是5.0的BSP吧,6.0的架构中,KITL.dll已经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从OAL中分离出来了,和OAL同一层。

网友:
1. 修改debug.c文件,添加代码如下:
#define BSP_DEBUG_UART0
这样,就可以通过串口输出打印信息。

2. 在options.h文件中修改kitl方式,启用usb方式,修改代码如下:
// --- by customer
//#define KITL_NONE
//#define KITL_SERIAL_UART0
//#define KITL_SERIAL_UART1
#define KITL_USBSERIAL
//#define KITL_ETHERNET

3. 之后下载镜像,在超级终端看到如下调试信息:
Start Windows CE...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010e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BSPIntrInit
-BSPIntrEnableIrq(irq = 2)
-BSPIntrInit(rc = 1)
-BSPIntrEnableIrq(irq = 14)
OALKitlStart : USB SERIAL
Wait for connecting

4. 在connectivity options中
选择download为none,transport为usb,debugger为kdstub。

5. 之后点击platform builder中attach device,显示如下信息:
(CoreCon)  10:33:05 05/06/2010 中国标准时间:  Failed to connect debug message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transport settings.
(CoreCon)  10:33:05 05/06/2010 中国标准时间:  Transport service failed to connect
(CoreCon)  10:33:05 05/06/2010 中国标准时间:  Warning:  One or more services failed to connect.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 is properly configured.

请问这个failed to connect的错误是为什么?还有那个地方没设定吗?

网友:
在BOOL OALKitlStart()函数中,看了一下USB的实现函数,在BOOL InitKitlUSBSerialArgs (OAL_KITL_ARGS *pKitlArgs)函数中,具体语句是
    g_kitlDevice.pDriver            = (VOID*) GetKitlUSBSerialDriver ();
而GetKitlUSBSerialDriver函数是个空函数,看来是mini2440就不支持USB方式的kit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