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NK.BIN下载问题

楼主:
我要将NK.bin下载至硬件,使用以太网口,目前遇到问题是:
通过超级终端控制设备发送bootme信息,使用sniffer抓包可以见到发来的bootme包。
但是在pb上就是建立不上连接,而且我以前还正常地下载过,这次不知道怎么不行了
是否和build options 有关

网友A:
IP设置在一个网段么?

网友:
我PC是59.73.145.158
实验箱设的59.73.145.150
引用 网友A:
IP设置在一个网段么?

网友B:
是不是设置没配置好?找个文档看看,按他们的方法一不步来.

网友:
他们给的是4.2版的文档
5.0只有BSP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没配置好?找个文档看看,按他们的方法一不步来.

网友:
1. 除非是下载位址不正确(例如下载至 flash 的位置), 不然一般下载成功後 run 不起来才与 build options 有关.

2. 建议将 firewall and anti-virus 关掉再试试.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经过分析
我认为是tftp协议问题
但是我没找到tftp源码

网友:
是否需要dhcp

网友:
好像是
我没考虑到这个

网友:
我发现eboot可以发出BOOTME包
而platform builder 收到后也会发送UDP报文进行响应,UDP报文包含端口号
而eboot对platform builder 发送的UDP报文不做动作,还在发出BOOTME包
相关的EbootInitTransport函数在eboot.lib中,可是EbootInitTransport函数会出错么

网友:
引用楼主 WLQ861025 的帖子:
我要将NK.bin下载至硬件,使用以太网口,目前遇到问题是:
通过超级终端控制设备发送bootme信息,使用sniffer抓包可以见到发来的bootme包。
但是在pb上就是建立不上连接,而且我以前还正常地下载过,这次不知道怎么不行了
是否和build options 有关

建议你找一台没有安装防火墙的机器装一下pb,再试,如果方法和从前一样,就别再折腾了,本人在这上面吃了一个很大的亏。实验用机最好和办公用机分开,不然办公用机哪天升级了防火墙你也不知道。

网友:
MAC地址有没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