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系统和BIOS

楼主(2009-10-25):
无法进入系统和BIOS
开机之后,我无法进入系统和BIOS,一直停留在最开始的界面。按DEL无反应。
我最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是我把自家的显卡取下来给邻居家的电脑装上,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不小心动了网线,然后系统就一直显示,本地连接首先,本地无连接。然后我就重启了,但是重启后,就一直停留在最开始的界面,无法进入BIOS和系统,我把网线拔了后(在这之前,我把硬盘也下了重新装。然后主板上的线也拔过。。),我又进入了系统。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自检吗???
本地连接
系统

网友A:
是不是动的时候引起CPU接触不好,把CPU拿出来再装回试试

网友B:
那么有没可能是开机时自检不通呢?这种情况和网卡没关系吗?~~我现在才找到我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