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7-zip如何使用的吗!想压缩二进制文件,烧到flash ...

楼主(2009-06-26):
有知道7-zip如何使用的吗!想压缩二进制文件,烧到flash里!有好方法吗?
想把做的东西,压缩下,烧到FLASH里,因为脱平台,没用任何操作系统内核,所以想找个压缩算法,有好方法吗?
自己找到了lzma,但是却没弄明白怎么用!让人郁闷啊,哪位高人帮帮忙啊!
操作系统
二进制
FLASH
如何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理论上就是将解压程序 和压缩好的数据放flash里面 运行的时候首先解压,解压后转移控制权吧?
可能就是压缩位置的定位有点困难,不过你烧程序的时候设置下就能解决吧
上面纯属个人猜测 呵呵

网友B:
多谢二楼,但是,我一直没找到太好的解压或者压缩算法具体方法!哪位高人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