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表达错误,再问一下

楼主:
已知硬件串口是好的,如何用数字式万用表测试串口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
注意2,3脚可能是交叉的(DDE,DTE)(zero modem),不放松时测量到负5V的为TX。

网友:
连续向外发数据

直流电压档测,电压在0-VCC之间即为有信号出来

网友:
弱弱的一问,vcc为何也?是多少?

网友:
建议楼主用串口调试器调试,用万用表。。。。。怕是有些难度。。。

网友:
万用表测只能测有没有,但数据和波特率对不对这是测不出来的需要用示波器或者串口调试软件在电脑上检测

另外VCC是指电源电压,RS232上应该是+-6V

网友A:
我只想测有没有,不需要数据和波特率,如何做?

网友B:
RS232上好像是:+1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232上好像是:+15V吧?

没那么高吧,我记得是12V压差应该是+-6V啊,难道我记错了是15V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测有没有,不需要数据和波特率,如何做?

不停的发0XFF,万用表测TX应该是一个比VCC略低的高电平,不停的发0X00就没高电平
最好还是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去用串口调试软件测比较可靠

网友:
直接用数字万用表去测量TX,在发送数据时,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会有波动的,幅度一般会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