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已加载到BuiltIn中, 为什么CreateFile 打不开?

楼主:
     驱动已加载到BuiltIn中, 为什么应用程序用CreateFile(L"IRB0:", ...) CreateFile(L"IRB1:", ...) 打不开? 要如何操作?

     ================platform.bib========================================
     smdk6410_PwrBtn.dll    $(_FLATRELEASEDIR)\smdk6410_PwrBtn.dll        NK            SHK
     ================platform.bib========================================

     ================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Btn]
         "Dll"="smdk6410_IRBtn.dll"
         "Prefix"="IRB"
         "Order"=dword:2
         "Index"=dword:0
         "FriendlyName"="SMDK6410 IR Button Driver"
     ================platform.reg========================================

网友:
platform.bib中是smdk6410_PwrBtn.dll,
platform.reg中却是smdk6410_IRBtn.dll

网友:
你到底要加载哪个驱动?
判断驱动是否加载成功,在IRB_Init函数中打印一些信息,看看是否能打印出来。
驱动的DEF文件有将IRB_Open函数导出吗?驱动源文件中有将IRB_Open函数返回TRUE吗?

网友:
明显楼主没有加载成功,要用注册表工具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