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 host controller移植方法

楼主:
如题,我有一块VT6212L,我要怎么移植到我板子上呢?

网友A:
VT6212L是个host控制器,一般用于PC,移动PC。成本高一些。它的驱动比较复杂,一般由操作系统自动配置,厂家和MS合作,MS集成了它的内置驱动。当然你如果做项目的话,可以向VT6212L的提供商索取datasheet以及demo驱动。如果自己做的话,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没有太多必要。

网友:
楼上正解!!
关注楼主问题的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6212L是个host控制器,一般用于PC,移动PC。成本高一些。它的驱动比较复杂,一般由操作系统自动配置,厂家和MS合作,MS集成了它的内置驱动。当然你如果做项目的话,可以向VT6212L的提供商索取datasheet以及demo驱动。如果自己做的话,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没有太多必要。

这个完全是块芯片,已焊接在板上,现在有DATASHEET,想移植到linux系统中,开发板资料我也有,只是这个怎么通过PCI来驱动这个东西不太清楚。

网友B:
呵呵,你最好问移植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怎么移植这个问题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最好问移植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怎么移植这个问题太大了。

内核2.6,版本不是很新,读芯片的寄存器,中断号为9,但是源码probe里手动设置成了10。内核选中UHCI,编译运行后,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报错10号中断被禁用;把手动设置注释,这样就是用9号中断,结果还是报10号中断被禁用而死循环,一直打印错误信息。这个中断号在request_irq里设置的是共享,申请也成功了,怎么还能被禁用呢?手动写了一个PCI驱动,读了几个寄存器的值,跟DATASHEET上的对照了一下,也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个中断,搞不明白

网友:
源码是板商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