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3的DDK在xp下能用吗?

楼主(2009-03-31):
Win2003的DDK在xp下能用吗?
就是说我在XP下用2003的DDK开发可以吗?
开发

网友A:
如果你真的安装过WINDDK 2003, 在安装过程中就有各种OS的选项。有NT,2000,XP等等。如果你选中了XP(默认好像是都选择的)那就肯定支持了!
另外,你到安装好的目录里,比如是 C:\WINDDK\3790.1830 找inc目录,看看里面是不是有 wxp的子目录,如果有,就是支持xp了!

网友B:
如果你不把选项弄错的话,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区别主要是一些新功能你无法在XP上使用。包括一些新定义的宏啥滴。

网友C:
當然可以,選擇不同的編譯環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