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出错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如何解决啊

这是最后显示的一小部分结果
D:\WINCE500\build.err
D:\WINCE500\build.log
D:\WINCE500\build.wrn
已复制         3 个文件。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ARMSYS2410

ARMSYS2410 - 0 error(s), 74 warning(s)
--------------------------------------------------------------------------------------------------------
WINCE500目录下的build.log文件出错的信息,我在debug下没找到ceshell.lib

makefile.def: Inclu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BWorkspaces\ARMSYS2410\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debug\ceshell.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网友:
缺少ceshell.lib' 吧

网友:
我重新建pb也是一样的啊,各位帮忙解决下呀

网友:
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ceshell.lib
然后复制到'D:\WINCE500\PBWorkspaces\ARMSYS2410\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debug\ceshell.lib
就o啦

网友:
我重新安装了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