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自动开机如何解决?

楼主:
我是海尔A680笔记本,最近老出现自动开机的现象,开机后的状况是:电源灯亮着,显示器不亮,并且关机的唯一办法是把电池写下来。如果只用电池不用外接电源的话,不会有自动开机的现象。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呀?我已经杀过好几次毒了。

网友:
国产货就是智能啊

网友:
bios里面设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楼主 您好 我是海尔服务人员 感谢您选择海尔产品 您反映的电脑问题我已经获知 建议您最好让海尔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测 为您排除故障  因此 您可以直接拨打海尔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6 999 999进行报修 海尔客服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安排最近的服务商与您联系 您也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短消息给我  我也会在收到您的回复后第一时间转给海尔相关部门处理 相信海尔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感谢您对海尔产品的厚爱 有问题请及时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您好 我是海尔服务人员 感谢您选择海尔产品 您反映的电脑问题我已经获知 建议您最好让海尔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测 为您排除故障? 因此 您可以直接拨打海尔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6 999 999进行报修 海尔客服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及联系方式 安排最近的服务商与您联系 您也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短消息给我? 我也会在收到您的回复后第一时间转给海尔相关部门处理 相信海尔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感??

客服做得不错嘛

呵呵

如果LZ的机器是正规渠道的话,还是直接找客报吧

网友:
硬件故障居多

网友:
硬件问题。

国产本本,说实话,质量不敢说。

网友:
找个道士画个付贴上去

网友:
能自动开机~~~厉害哦

网友:
我还以为进错论坛了

不是楼主错了,就是我错了。

网友:
如果是休眠模式进行的关机,在外接电源电压不稳时有可能造成自动开机。

网友:
海尔的做得也算可以了,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问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