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camera 应用程序

楼主:
有谁做过Wince平台上使用的Camera应用程序吗?
功能不需要很强,只要拍个图片,录一段DV就可以了.
我们的驱动已经调试通了,用Wince6.0默认的Windows目录下的CameraDshowApp.exe测试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图框显示Camera捕获到的动态影像.
现在摄像头(ov7670)寄存器设置的是输出YuYv图像.而且大部分的驱动也是Wince6.0平台上就有的S5K3AA_MODULE.

应该如何开始呢?
请熟悉或知道的朋友指点,如果有示例代码更好!

网友:
图片,视频需要用相应的编解码呀。

网友A:
WINCE600\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

从这个开始看微软的那一套框架很复杂,但也很有用

网友:
最难的还是驱动 驱动调通了应用都比较好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600\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

从这个开始看微软的那一套框架很复杂,但也很有用

有看这个,如果我要用这个去做的话,应该怎么开始呢?
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600\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

从这个开始看微软的那一套框架很复杂,但也很有用

有看这个,如果我要用这个去做的话,应该怎么开始呢?
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搭建!

微软的那个测试程序就是这个东东编译出来的
看懂这个要有DShow 和 COM 的基础

网友:
看来做一个Camera的应用程序还真要那么多知识!现在问题是怎么利用(编译)Private里面那个DShow的Camera?

网友:
视频关键是编码,一般要买,免费的好像没有。就算是付费的,效果也一般。

LZ的平台是什么,CPU是多少Hz的?

网友:
s3c2443 cpu533
Wince6.0
camera:ov7670

网友C:
不知道LZ的问题怎么样了,我的为什么只能在半屏显示?

网友:
我已经编译出这个,功能都OK

网友:
Camera 用的是ICaptureGraphBuilder2的COM接口。这个例子的framework文件夹下面的captureframework.cpp文件实现了ICaptureGraphBuilder2的使用。这个例子稍微有些复杂,我觉得不如去看DirectX SDK里面的例子。SDK的DirectShow目录下有一个Capture的文件夹,里面包含了视频、音频的Capture。AMCap那个例子就满足楼主的要求。另外录制DV,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格式?如果要编码的话,你还需要有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的问题怎么样了,我的为什么只能在半屏显示?

还没有弄出来,不过已经没有做这个项目了!其他工程师在搞~

网友D:
呵呵,交给我做吧,我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交给我做吧,我的是没问题的

楼上,你是如何实现的?分享一下经验撒

网友:
我也正在做,很想知道啊!

网友:
没有其他捷径,按你的说法就是通过DSHOW做的摄像头架构
这必须多DDSHOW
用它的几个接口是完全可以做视频的预览,捕捉,回放,录像的
我在三星6410用DDSHOW做过是完全没有问题
再就是DEVICECONTROL。这个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分辨率设置可能会要麻烦一点

网友:
我记得好像deviceiocontrol里面有很多操作码,那些操作码应该就能完成对摄像头的大部分操作,比如拍照等等,lz可以看一看

网友:
我在UT-S3C6410上也搞了一个,基于DSHOW的,OV9650,简单实现了回显、拍照、录像。
通过读文件形式测试6410编码的速率,D1大概在40帧,但是从Camera进来再编码,这部分还有些问题,用DSHOW效果不太好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楼主啊   我现在正在看CameraApp 看来需要你的帮助了  呵呵  可不可以分享点经验
我的QQ是:329836790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