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的vs2005上装的ce编译出来的内核,启动很慢??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中文的vs2005,同事用的是英文的2005。编译同样的代码,我的系统启动就很慢,但是同事的就很快,真是奇怪了
配置的组件啥的都一样,很奇怪啊,希望给位帮忙分析一下,看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是VS2005的问题,还是代码或组件有差别的

网友:
VS2005的SP都安装了吗?

网友:
看下串口输出的信息,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在哪里消耗时间比较久

网友:
VS2005的版本不一样,Debug和Release模式一样吗?

网友:
MARK,学习下。  楼主自己比对下。

网友A:
把你同事专案的.xml档带到你的VS2005上下去生成的内核,状况也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同事专案的.xml档带到你的VS2005上下去生成的内核,状况也一样吗??

请问这个文档是:工程名.pbxml文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6 樓 qazws110 的回覆:
把你同事專案的.xml檔帶到你的VS2005上下去生成的內核,狀況也一樣嗎??
請問這個文檔是:工程名.pbxml文檔嗎?

恩..没错,我记错档名了..>

网友:
这个跟中文和英文应该是没有关系
你还是按照
Veabol老兄的建议查一查
应该会找到问题的根源,
比如某个模块读写存在问题就一直在哪里重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