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smdk2410_ARMV4I\cesysgen\sdk\lib

楼主:
在用PB5.0编译流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038: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2410\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sdk\lib\'
BUILD: [01:0000000040: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在source文件中有如下定义:
TARGETNAME=SimpleDriver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 $(_CPUINDPATH)\coredll.lib
DEFFILE= $(TARGETNAME).def
DLLENTRY=DllEntry
SOURCES=SimpleDriver.c

网友A: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 $(_CPUINDPATH)\coredll.lib

这句话中间有个空格。

网友B:
lib这个文件夹都没有生成,这个事情极有可能是PB安装的不好了。以前这么变态的事情常见,现在倒是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 $(_CPUINDPATH)\coredll.lib

这句话中间有个空格。

是在每个$前面吧
我在定义是确实有检查在每个$前有一个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这个文件夹都没有生成,这个事情极有可能是PB安装的不好了。以前这么变态的事情常见,现在倒是少见了。

那请问你是不是重装以后就没事了
难道我非要重装不可??

网友:
不要的,编译下COREdll就行了。

网友C:
你如果自己适用 build -c来编译, link出现没有访问到库, 你可以用下copy to release directory下,然后在link。
或是你修改lib的路径, coredll.lib这个库我编译过。

网友:
'C:\WINCE500\PBWorkspaces\2410\WINCE500\smdk2410_ARMV4I\cesysgen\sdk\lib\
很明显,你需要执行下copy的那步。

网友:
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Drivers\SimpleDriver
我先在此路径下建一个SimpleDriver文件夹,并在其中编写SimpleDriver.c  SimpleDriver.def
SimpleDriver.h source和makefile文件
然后用PB5.0打开QT2440.pbxml文件,先编译此文件(sysgen),无误后在fileview选项卡中选择SimpleDriver,确认有选clean before building,再build current project
请问这个步骤有错吗??为什么还是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自己适用 build -c来编译, link出现没有访问到库, 你可以用下copy to release directory下,然后在link。
或是你修改lib的路径, coredll.lib这个库我编译过。

copy to release directory这个步骤我有执行,可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把PB重新装了一遍,用系统自带的SMDK2410来添加自己的驱动,可还是不行,随后我更换了一个BSP,重新操作就ok了,很怀疑为什么系统带的BSP不能用??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