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WinCE调试应用程序,在ActiveSync连接的时候,出现一个对话框

楼主:
“未创建任何配置文件。要创建新配置文件,请使用‘控制面板’中的‘右键’图标。”我点了确定之后,又出现一个

“由于无法访问您的个人信息管理器(pim)程序而无法完成同步。请确认您的PIM程序正在运行并再次同步。如果您的PIM程序正在运行,请重启您的台式计算机”

我重启了,可Microsoft ActiveSync还是无法连接成功

网友:
还有,设置过程中我没有找到Serial over DMA,结果是选的“。。。.com1”,而

ActiveSync文件设置的确是DMA自动连接,选com1的话无法连接,不是很懂

网友A:
感觉你的驱动没驱动起来,你试着重新添加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驱动没驱动起来,你试着重新添加新设备
有可能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安装activesync完软件的时候,接下来进行连接,就没有出现提示,说要安装驱动,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