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单片机放电问题
sunyitui
sunyitui

网友A(2010-06-18):
单片机放电问题
做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关电源后短时间内重启,发现有残留电荷影响,有什么方法可以放电??
产品
影响

网友B:
二极管
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才能给你提建议

网友C:
一般来说是电路中大电容引起的,但电容小了又怕电源不干净,所以LZ确定电源上很干净了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网友D:
关机后用万用表量了下,确实是电源块那边有个电容关机后放电很慢,大概需要10~12S时间,从0.5V降到0

网友E:
电容太大,可否换一个小点的电容?

网友F:
用RC搭建个放电回路

网友G:
电源的电容一般不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吧?

网友H:
用二极管

网友I:
如果不能换小的电容,用二极管逆向放电是个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