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关于InterruptInitialize()的问题

楼主:
请教了,我在CE6.0下,在应用程序里面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出错,我的系统逻辑中断是物理中断+SYSINTR_FIRMWARE直接得到的,是不是CE6.0不允许应用程序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还有,就是我在驱动程序中使用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pIstInfo->irq,sizeof(pIstInfo->irq),&pIstInfo->SysIntr,sizeof(pIstInfo->SysIntr),NULL);
获取系统逻辑中断,在调用  InterruptInitialize()关联事件是出错,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应用程序不能够调用InterruptInitialize吧。

关联事件出错的代码是多少?是不是要关联的这个系统中断已经被使用了?

网友:
我没有用GetLastError()获取错误码,但是我在使用InterruptInitialize之前,已经使用InterruptDisable()断开先前的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