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MP解码图片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我在做wince下用TCPMP解码图片,但是我想将图片绘制在我提供的DC上面该怎么做?
     我开发的平台是三星2530,在此之前我做过三星2440下面相同的程序,能将图片解码到我提供的DC上面,但是当我的程序移植到2530上运行时,TCPMP执行的却不是同一部分代码。我的TCPMP是0.72版的。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A:
可能和TCPMP视频显示选择的视频驱动有关,LZ去看看是否选择了DDraw,还是GDI

网友B:
两个平台的驱动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TCPMP视频显示选择的视频驱动有关,LZ去看看是否选择了DDraw,还是GDI

怎么选择啊  我把TCPMP里面和DDrwa、GDI都注释掉  然后只用Common和camera插件也能显示图片,但是他是直接显示在屏幕上的,没有通过DC,  Common最终会调用BlitImage来显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平台的驱动一样吗?

驱动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不过我是通过TCPMP来解码,我觉得和驱动应该没有关系吧,更奇怪的是有时候在2530上也可以显示到DC上,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

网友:
大侠出来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