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拨号问题 AT%%DTMF

楼主:
如题.在Wince6.0 RILMDD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拨号功能的开发,Modem的指令为DTMF,我按照参数进行配置后,可以收到Modem的Response.1.OK
拨入命令为AT%%DTMF=
其中我不清楚具体代表的含义,只是填了一个modem说明中可选的一个取值。
然后在RIL_SendDTMF中下发了这条指令。 在实际拨打电话中进行二次拨号的时候并没有实际的效果。请教各位有谁清楚二次拨号的实际操作流程的?谢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太专业了!!不会

帮你顶一下!

网友:
DTMF 是拨分机号的AT命令

LZ所谓的二次拨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AT我今天也碰到了
关注!!

网友:
DTMF是二次拨号音。按理说是应该听到拨号的声音的。我面临的问题是如10000 后选择1普通话。这个1要怎么send出去。 我看到RIL中只有一个RILDrvSendDTMF 有个看似像的功能。

网友:
我尝试在Send函数中按照模块文档的要求下发了一个Dtmf的命令。返回?OK但是无任何反应。

网友:
厂家的 AT 命令集应该有这个吧,
不行就找厂家技术支持啊~!

网友:
AT+VTS="1"
这个就是发送1的DTMF
看看你的RIL里有对应这个AT命令的函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