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一个驱动里的.C文件里怎么调用其它驱动.C文件里的函数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驱动,一个是按键驱动,放在E:\ProgramFiles\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Userkey文件夹里.一个是蜂鸣驱动,放在E:\ProgramFiles\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BUZZER文件夹里编译都没有问题了.由于我的键盘驱动文件里要调用蜂鸣驱动文件里的BEEP函数,来实现WINCE下按一个键盘,蜂鸣就发声.
我已经把这两个驱动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做出来了.但是当键盘按下时,鼠标左键就不能产生双击打开文件的功能了.
想请教各位高手,我按键驱动里的C文件怎么样调用蜂鸣驱动里的BEEP函数?

网友:
谢谢wohuazhen回复,我的几个按键是开的一个线程.想法是在这个线程里调用一个蜂鸣就可以了.不想再给蜂鸣开一个线程复杂化.
哪位能告诉我一声,怎么调用别的驱动里的函数?

网友:
蜂鸣器驱动实现为流驱动, 按键驱动里面用CreateFile DeviceIoControl调用

网友:
直接在头文件里include进来,声明一下。。。。。

网友:
按键的处理是有一定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