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译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当我的C要引用库文件的里面的函数的时候,我只要在source里面加上include 那个lib,然后,在C语言里面,用extern申明一下外部函数,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个EBOOT代码,我的EBOOT代码要引用外面的库,现在我要修改库的源代码,比方说,我的库叫bootpart.lib,我在里面增加了两个函数调用,比方说,叫DrawProcessInc(),InitializeDrawProcess(),但这两个函数呢,不是在库里面实现的,而是在eboot里面实现的,我在库里面extern一把这两个函数,这个库没有任何问题,就编译成功了,然后我到eboot下面,把这两个DrawProcessInc(),InitializeDrawProcess()函数体给实现了,编译了一把(这两个函数肯定被编译了,因为我在这个函数体里面随便搞点东西就编译通不过,报错,说明这两个函数肯定被编译了),就报下面的错误了
BUILD: [01:0000000089:ERRORE] bootpart.lib(bootpar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
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DrawProcessInc(void)" (?DrawProcessInc@@YAXXZ
)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P_WriteData
BUILD: [01:0000000090:ERRORE] bootpart.lib(bootpart.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
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InitializeDrawProcess(int)" (?InitializeDrawP
rocess@@YAXH@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BP_WriteData
BUILD: [01:0000000091: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16\target\ARMV4I\retail
\eboot.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难道WINCE的编译环境,库不能引用外面的函数?应该不会吧,那么我又错在什么地方呢?不让我编译呢。。。谢谢了

网友A:
肯定是没有找到你指定的LIB,或者是找到的Lib里边没有DrawProcessInc和InitializeDrawProcess。

网友B:
可以,但是你要修改bootpart的sources才行啊。还有这个eboot生成了lib文件了吗?
你直接弄肯定不行了。你的错误哦就是找不到那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找到你指定的LIB,或者是找到的Lib里边没有DrawProcessInc和InitializeDrawProcess。

是啊,我的lib里是没有这两个函数的,只是调用了这两个函数,但这两个函数在我的EBOOT的C语言里面实现的,我的EBOOT要引用这个lib。

流程是这样的,我的EBOOT要调用这个LIB,这个LIB有两个函数要调用EBOOT。有点乱哦。
现在编译通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你要修改bootpart的sources才行啊。还有这个eboot生成了lib文件了吗?
你直接弄肯定不行了。你的错误哦就是找不到那个函数

你是说,我的EBOOT要先生成lib,然后才能链接通过?可是,我的这两个函数就在eboot的main.c里啊

网友A:
按你的说法,这样是不行,首先是你的这个LIB就生成不呀。改改结构吧

网友:
这就是程序布局的问题了

lib以及生命的头文件是必须的。

楼主你这么干不行的,我很想知道,这个bootpart为什么要调用eboot中的函数,

按照道理前者为后者服务才对。始终是eboot操纵这bootpart,你这么做不符合逻辑啊?
是否有什么妙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这样是不行,首先是你的这个LIB就生成不呀。改改结构吧

lib生成没有问题的,将来连接的时候,它需要外部函数的。

网友A:
把你的结构好好好整理一下吧,建议LIB中的东西不要调用EBoot中的,既然你的Eboot中要使用大该LIB

网友C:
用EXTERN 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EXTERN 引用

已经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结构好好好整理一下吧,建议LIB中的东西不要调用EBoot中的,既然你的Eboot中要使用大该LIB

一个lib调用另外一个lib是不是可以的?如果不可以,MS不要混了。
所以说,lib肯定可以引用外部的函数的
只是说,我提供了3个C文件,我这个三个C里面需要该lib里面实现的函数,所以我需要include这个库;只是这个库又需要另外的库,我没有,我用C帮它实现了,理论上,如果我把我实现的函数写成库,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我想偷懒,就把调用和被调用放在一个C里面了。按照我的理解,只有当连接的时候,编译器才会把所有的调用函数都定位一下,现在我提供了被调用的函数,应该会被编译器识别的,但为什么编译器还报错。。。

BTW,另外的方法我已经实现好了,我又重新写了一把,我的C只调用库,不让库调用C里面的东西了,现在通过了。任务是完成了,但疑问并没有解开。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这个错误显然是找不到函数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