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WinCE的Web功能实现通过网页控制S3C2440的LED?

楼主:
如何使用WinCE的Web功能实现通过网页控制S3C2440的LED?

在Linux下,看到这样的例子,
在WinCE5.0中,利用Web功能,如何通过网页控制和显示ARM控制的外设状态或是直接控制arm连接的LED灯?

就相当于一个远程控制系统。

这里想请教一下,这个网页是如何向wice转发控制命令,如何在wince设备上编写这样的网页,改用那种网页制作语言?

请教高人了,先谢了!

网友:
网上说:
wince系统了搞cgi来控制硬件

这样可行吧?

网友:
WINCE5.0+CSP方案+CGI程序,怎样?

http://www.eaw.com.cn/news/testdisplay/article/30699
基于嵌入式Web服务器的智能家居主控制系统

网友:
http://bbs.chinaunix.net/viewthread.php?tid=833864

继今年4月eybuild 0.8.4 版之后, 最值得期待的 WEB 开发方案:
CSP/eybuild V1.0.2

网友:
通过socket编程就可以实现。在wince端开发一个服务器,该服务器与LED驱动打交道,之后在其它电脑端开发一个客户端通信软件即可实现。

网友:
恩,但也也得做网页的界面吧?

网友:
WinCE作ASP服务器,以前在PXA270上做过类似的东西。
Linux下好像是用apache,也见别人实现过。

网友:
http://zh.html.net/
免费的HTML和CSS教程——构建自己的网站  HTML.net

网友:
大家有分都不来跟帖么?

网友:
我来打酱油,学习的。

网友A:
WINCE上应该可以用ASP+COM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上应该可以用ASP+COM来实现

对,可以在EVC下写个com组件实现控制LED灯的操作,然后通过as页面调用COM组件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上应该可以用ASP+COM来实现

对,可以在EVC下写个com组件实现控制LED灯的操作,然后通过as页面调用COM组件实现。
比较偷懒的方法,asp中调用,在com组件中,写文件数据。用个应用程序,不断地读文件内容,来操作LED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