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飞思卡尔16位HCS12做电子琴

楼主:
遇到一个难题,现在已经能实现扫描键盘并且将判断按键,比如‘1’的音对应的频率是523HZ,那么如果将这个频率送到蜂鸣器??听说貌似要用输出比较的方法,但是还是不懂原理……希望各位高手帮个忙~~谢谢各位啦~~~~~

网友:
在线等待帮助………………

网友: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有pwm的话,PWM可以的,也比较方便的。也可以用定时器输出功能,也可以。不是上M级的频率,我想应该可以发出。不过我关心的是,你是用什么来切换这些频率到蜂鸣器的?你应该只有一个蜂鸣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pwm的话,PWM可以的,也比较方便的。也可以用定时器输出功能,也可以。不是上M级的频率,我想应该可以发出。不过我关心的是,你是用什么来切换这些频率到蜂鸣器的?你应该只有一个蜂鸣器吧?

恩……我有在网上看到用PWN控制的,可是因为老师没教所以看不懂……只有一个蜂鸣器,接口是111……

网友:
PWM产生一个这个频率的波形挺容易。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让蜂鸣器按照这个频率去叫的~

网友:
麻烦各位能不能告诉我PWM怎么产生一个频率的波形~~~!!!

网友:
你好 我也需要这个电子琴   能否共讨一下   不过我什么都不会。

网友:
PWM,定时器配置为PWM输出功能。里面会有一个时钟选择和计数比较器,具体要看你mcu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