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音乐时,随机出现持续噼啪声

楼主:
播放音乐时,随机出现持续噼啪声
CPU:三星6410
Codec:wolfson 8991
现象:播放一个音频文件,随机出现持续琵琶声,按暂停,再按开始,噼啪声消失,但是继续播放,此声音还会随机出现,并持续一个随机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一直持续要音乐结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或是累死的情况,与DMA有关系么?射频干扰?还是???
期待回复……

网友:
感觉主要是射频干扰,看看音频和耳机/外音的电路有没有串过去的电流

网友:
可是如果是射频干扰的话,为什么暂停一下,再重新开始又好了呢?

网友:
检测一下Buffer的切换及数据的完整性,还有AMP的开关之类的

网友:
我直接用的耳机,不会涉及到AMP
使用相同的Buffer切换模式,在另一个项目中,没有此问题,但是CPU不同

现在主要是不好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果是软件问题,也不知道该查找哪些方面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检查下附近的干涉、滤波电路之类的。
以前碰到过一个电容离MIC太近了,导致有杂音。也碰到过滤波电容干扰音频输出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干涉、滤波电路之类的

网友:
加电容滤波吧。输出到耳机的时候,应该有毛刺噪声干扰,拿滤波器看看。

网友:
口误:示波器

网友:
看来大家倾向于是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
最近调试发现,增大DMA的buffer可以对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DMA搬的快 CPU填的慢引起的

增加DMA Buffer的大小或者DMA链的长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干扰

网友:
滤波电容也不是随便加的,我就碰到过滤波电容离的太近,导致产生了串扰。

网友:
你的播放音乐的代码是不是自己写的啊,如果是在分解音频数据的时候如果把头混到音乐数据一起播放是会有有节奏的pa,pa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DMA搬的快 CPU填的慢引起的

增加DMA Buffer的大小或者DMA链的长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CPU填的慢引起的,我有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星2442cpu(300M)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三星6410cpu(532M)就有这个问题了呢?
CPU变快了,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才对啊,Buffer用的大小一样,用的也都是三星提供的B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DMA搬的快 CPU填的慢引起的

增加DMA Buffer的大小或者DMA链的长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CPU填的慢引起的,我有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星2442cpu(300M)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三星6410cpu(532M)就有这个问题了呢?
CPU变快了,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才对啊,Buffer用的大小一样,用的也都是三星提供的BSP

可能2442的DMA比较慢吧
老的处理器都用单AHB架够,新的都用Multy-layer  AHB,所以可能6410的DMA搬的更快了

网友:
你所说的现象全部和我以前遇到的问题吻合,那时我用的是pxa270

九成把握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DMA搬的快 CPU填的慢引起的

增加DMA Buffer的大小或者DMA链的长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CPU填的慢引起的,我有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三星2442cpu(300M)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三星6410cpu(532M)就有这个问题了呢?
CPU变快了,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才对啊,Buffer用的大小一样,用的也都是三星提供的BSP

可能2442的DMA比较慢吧
老的处理器都用单AHB架够,新的都用Multy-layer? AHB,所以可能6410的DMA搬的更快了

我觉得不是DMA快的问题,是CPU慢的问题吧?
现在关键是不知道CPU为什么这么慢
因为采用的是双Buffer结构,怀疑是DMA搬走了一个Buffer的内容,当需要搬下一个Buffer的时候,CPU还没有把数据填进去。因为DMA搬得速度本身就比CPU填的速度快,肯定是一直在等CPU,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必须要有数据,不然播放器那端就没有数据了,而此时,Buffer里面还没有数据填好,CPU的数据填充工作还没有开始或是还没有完成。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还没有想到为什么CPU会响应不过来,频率明明比2442快乐不少啊?

欢迎大家前来指点^_^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用的是顺芯的一款es8388的codec,其实就是codec的驱动移植而已,因为I2S和DMA的程序都是之前跑在wm8976上面的,没有出现问题,但是现在放音的时候也是遇到了随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和你的现象一样:
现象:播放一个音频文件,随机出现持续琵琶声,按暂停,再按开始,噼啪声消失,但是继续播放,此声音还会随机出现,并持续一个随机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一直持续要音乐结束
请问最终你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不甚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