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联网问题

楼主:
我做了块SIM300的GPRS的模块,遇到下述问题:

    连接UDP可以正常连接,而且也能正确收发数据。但是TCP链接不上,用PC机的串口操作如下所示:

    UDP操作
      1. AT
      2. AT+CIPSTART="UDP","222.194.1.96","3030"
      3. AT+CIPSEND
     可以正确收发数据

    TCP操作:
      1. AT
      2. AT+CLPORT="TCP","1214"
      3. AT+CIPSTART="TCP","222.194.1.96","2020"
      4. AT+CIPSEND
    但是tcp在第3步的连接后返回: CONNECT FAIL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啊!

网友:
你的SIM卡确定可以访问NET而不仅仅是WAP?
有的SIM卡运营商没开通的话你是没法访问的。

网友:
我用得是动感地带的卡,开通了NET业务

网友:
查看服务器端端口映射是否正确;
AT+CGATT查看模块是否可以附着网络.

网友:
1、服务器端口是否打开。
2、SIM卡接入点是否CMNET。
3、防火墙关闭再尝试。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UDP能连上,而且发了数据之后,返回 SEND OK
但是我网络测试软件就是收不到数据。
而TCP根本连都连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首先确定你服务器端没有问题,你可以先TELNET一下你的端口看看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用两个SIM300C 点到点 进行TCP 连接
步骤如下:

1  AT+CLPORT = “TCP”,“port1”

2  AT+CIPSERVER

3  AT+CLPORT = “TCP”,“port2”

4 AT+CIPSTART= "TCP","IP addr","port"

结果不是所有的SIM卡都能连接成功,这些SIM卡都有开通CMNET及CMWAP 服务,

可以确定AT+CGATT 结果为 1,能连接的卡和不能连接的卡都一样

网友:
telnet成功了是什么反映呢,
我试了一下,我在外部IP,TELNET我服务器,发现说不能打开主机连接,在端口**连接失败
而后我连了:telnet www.baidu.com 80 ,在命令框上部出现了连的网站,然后一切命令行消失,什么反映没有。我已经在管理工具中把TELNET改成手动了,这应该可以了吧。但到底是我端口配置不对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的服务器软件是什么样的?在SIMCOM公司主页能否下到?
另外gprs连接的服务器端的ip是不是一定要公网ip?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sim300的gprs功能只能是外网ip地址才能连接,求教大神知道彩信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