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水浸报警电路设计

楼主:
最近单位要做水浸报警系统,有一点思路,想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当发声水淹时能及时报警,主要想问水浸传感器怎么做?请赐教!

网友:
用湿敏传感器,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

网友A:
湿敏传感器?我的想法是用比较器做,原理是水将探针短路时,探针之间电阻的变化引起比较器的输出电平的变化,不知楼上的兄弟同意否?用湿敏传感器可否给个原理图之类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可靠,要进行各种隔离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敏传感器?我的想法是用比较器做,原理是水将探针短路时,探针之间电阻的变化引起比较器的输出电平的变化,不知楼上的兄弟同意否?用湿敏传感器可否给个原理图之类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可靠,要进行各种隔离的考虑。

这个想很不错啊;因为水的电阻还是比较大,所以有一定难度,楼主可以好好尝试下,

另外可以用检测的原理进行实现,红外对管等等,都可以试试。

网友:
以前电子设计大赛有个题目是 液位自动控制的,呵呵。

做个电容式传感器,测量频率效果不错的。呵呵

网友:
要根据具体情况设计才对,

一般地,就个水嘛,拿两条导线就可以是“湿敏传感器”了,来控制它--用两只三极管做的音频振荡且能驱动发声的电路。

哈哈,用一只电阻、一只电容、两只三极管,

网友:
直接用电极就ok了!使用12V串电阻检测电压!用比较器比较一下就ok了!12V--20K---电极1  电极2--GND
电极1--100R--比较器!

网友:
这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图纸

网友:
1 2 输出
3 4 电极
5 6 +12V供电!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上几位兄弟的支持,谢谢,我准被这两天做实验,有消息了在发上来讨论啊,谢谢,过些日子再结贴,请耐心等待:)

网友:
等待中啊

网友:
联系我啊

网友:
联系我13632782302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