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CListctrl数据怎么生成Excel表

楼主:
把Vc中的CListctrl生成Excel程序移植到Wince下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这三个头文件在Evc下出现错误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odbcins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Database classes not supported in this library variant.
差了下资料好像是说Evc不支持,具体怎么实现呢?有什么办法?请高手尽可能详细的说明一下最好能发个例子,谢谢啦~~

网友:
CE不支持Excel组件的,没有办法

CE下的Excel reader好像是第三方做的

网友:
WinCE下也有相应的CListCtrl,以前用过,还是蛮强大的。

网友:
哪怎么办呢??

网友:
高人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不懂的,顶一下

网友:
生成csv格式的,纯文本的excel打开正常哦,要不你就生成xml格式的excel文档.代码就要自己写了.

网友:
我现在在WInce下利用Automation导入了Excel.exe,可是出现这个错误CExce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void __cdecl _com_issue_error(long)" (?_com_issue_error@@YAXJ@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_variant_t::_variant_t(char const *)" (??0_variant_t@@QAA@PBD@Z)
CExce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nsigned short * __cdecl _com_util::ConvertStringToBSTR(char const *)" (?ConvertStringToBSTR@_com_util@@YAPAGPBD@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_variant_t::_variant_t(char const *)"
(??0_variant_t@@QAA@PBD@Z)
CExce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ass _variant_t vtMissing" (?vtMissing@@3V_variant_t@@A)
ARMV4IDbg/ExcelDll.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3 unresolved externals
如果我引入comsuppwd.lib库文件,又出现
Linking...
comsuppwd.lib(comutil.obj) : warning LNK4078: multiple '.CRT' sections found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40300040)
comsuppwd.lib(comutil.obj) : warning LNK4078: multiple '.CRT' sections found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40300040)
   Creating library ARMV4IDbg/ExcelDll.lib and object ARMV4IDbg/ExcelDll.exp
CExcel.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unsigned short * __cdecl _com_util::ConvertStringToBSTR(char const *)" (?ConvertStringToBSTR@_com_util@@YAPAGPBD@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__cdecl _variant_t::_variant_t(char const *)"
(??0_variant_t@@QAA@PBD@Z)
comsuppwd.lib(comuti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CxxFrameHandler3
comsuppwd.lib(comrais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CxxThrowExceptio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void __cdecl _com_raise_error(long,struct IErrorInfo *)" (?_com_raise_error@@YAXJPAUIErrorInfo@@@Z)
comsuppwd.lib(comrais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ARMV4IDbg/ExcelDll.dll : fatal error LNK1120: 4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高手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汗。。。。

网友:
上面的是我在WInce下用Evc弄的Excel动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