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Model Edit中的Parameters各参数意义

楼主:
Model Edit中有三个dock,其中一个是Parameters,在这个dock中,Parameter Name有很多参数,但是其代表的什么意思不知道,烦请大家帮助.
如我做了一个MOSFET库,在Parameter Name这一列中,有L、W、KP、RS、RD、VTO、RDS、TOX、CGSO、CGDO、CBD、MJ、PB、FC、RG、IS、N、RB、PHI、GAMMA、DELTA、ETA、THETA、KAPPA、VMAX、XJ、UO等,它们都是什么参数呢?

顶者有分

请大家尽情发言,分少了可以再加!!!!!!!!!!

网友:
参与有分

网友:
汗。。这个帮助说明里面应该会有吧?搜索也查不到吗?

网友:
谢谢wxf0204参与和提醒.

搜了,但是找到一部分;

网友:
这些参数都是MOSFET的参数,自己找个MOSFET的datasheet看看就能找到
有些参数可以从别的参数推出来

网友:
先不忙结帖,再等等高人.

我找到的几个参数:
KP        transconductance        2E-5
W        channel width        .5
L        channel length        2E-6
RS        source ohmic resistance        10E-3
VTO        zero-bias threshold voltage        3
RD        ohmic drain resistance        10E-3
RDS        drain-source shunt resistance (PSpice extension MOS model)        1E6
CGSO        gate-source overlap capacitance        4E-11
CGDO        gate-drain overlap capacitance        1E-11
CBD        zero-bias bulk-drain junction capacitance        1E-9
PB        bulk junction potential        .8
MJ        bulk junction grading coefficient        .5
FC        bulk junction forward-bias capacitance coefficient        .5
RG        gate ohmic resistance        5
IS        bulk junction saturation current        1E-14
N        bulk junction emission coefficient        1
RB        bulk series resistance        1E-3

还有几个没有找到
LEVEL
TOX
MJ
PHI
GAMMA
DELTA
ETA
THETA
KAPPA
XJ
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