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控制迪文的DMT32240T035_01WN液晶屏,该屏是用串口发送命令控制的,由于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只提供了两个串口,所以用SP2349芯片扩展了三个串口,现在用其中扩展出来的一个串口驱动液晶屏,但每次上电时液晶屏都没有反应,需要用PC机的串口发送一次命令后再用单片机串口发送命令才有反应,单片机发送的命令是没有问题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估计是时序不对,还有可能是你的硬件电源不够稳,不能保证时序对屏起作用,而PC的电源很稳,能保证屏来反应。所以你该从两方面入手,就是比较单片机发送的时须和PC发送的时须。
1、确定时须是否完全相同。
2、确定电压信号是否满足。

网友:
但是我用PC的串口发完命令后再用单片机的串口发命令就可以控制了,串口发送的命令格式和波特率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PC机的串口有CTS0、RTS0这两个信号线,而一般单片机没有。在PC发命令给LCD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这两个啊?

网友A:
没有用到这两个信号,就用了TXD RXD和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这两个信号,就用了TXD RXD和GN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扩展芯片,你用示波器抓下转换芯片输入输出的启动信号,看看是不是转换芯片的问题。不然你还另外一个串口启动液晶,不要通过转换芯片。

网友:
在用串口发数据给液晶屏的时候,把串口软件上的RTS0
和CTS0 勾选上看看,如何。。。。

网友:
我是迪文科技的员工,谢谢楼主对迪文产品的支持。

  楼下如果有想了解北京迪文的可以发dwin99@live.cn
给我,我会发资料给各位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