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90如何实现按键弹起检测?

楼主:
系统为2440+wince。
功能要求为:按键的按下和弹起都能检测到。
刚到始使用的键盘芯片为zlg7290,做完硬件,调试时才发现按键的弹起检测不到。
仔细看资料才发现,zlg7290按键的弹起不会产生中断。
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通过其它的辅助的方法,硬件或软件都行,实现zlg7290的按键弹起检测。

max7359按下和弹起都有相应的代码,可满足我的要求。可惜没现货,订货周期长,等不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芯片可满足我的使用要求,请各位帮忙一下。

网友:
通常做法是设置EINT为双边触发中断即可。

这问题我刚在论坛发过,你搜索一下。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wogoyixikexie@gliet

网友A:
谢谢gooogleman,不过不是那个问题。
整个键盘驱动是正常的,一下一下点击都没问题。关键是我要知道按键是否已经放开了。
我是控制一个云台,键按下时,开始运转,键放开就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gooogleman,不过不是那个问题。
整个键盘驱动是正常的,一下一下点击都没问题。关键是我要知道按键是否已经放开了。
我是控制一个云台,键按下时,开始运转,键放开就停止。

这个不是双边触发式啥呢?

7290 有键按下就是出现个低电平,没有就是高电平,

当你按键弹起,就相当于没有按键按下,INT引脚会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那么你检测这个上升沿不就可以了。大家都这么做的。

网友:
7290是不能用双边沿触发方式的,不读key码时,有键按下时是低电平,键放开时是高电平。
有键按下时INT为低电平,产生中断,在中断里读key码时,INT就会变成高电平,这时再次产生中断,会有问题。
所以有读key码时,INT不会等到键放开时才高电平。

网友:
7290是没有

但是2440 有就行了,

俺们都做出来用好久了。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按键按1秒和按10秒效果是一样,检测不出这种差别。
再次感谢gooogleman的关注。

网友:
跟客服联系,终于找到答案了,使用功能键。
功能键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二次中断”,按下时产生一次中断信号,抬起时又会产生一次中断信号;而普
通键只会在被按下时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
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