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列表控件速度慢

楼主:
大概20列,3行数据。
拖动滚动条明显感觉不流畅。

客户要求改进,我还没有想到办法。

注:列表控件是我自己重载过得,为了选择单元格的时候有颜色。
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谢谢大家

网友:
你可以用标准的看看慢不慢
list有好像有一个virtual data的方式,,你搜索下.

网友A:
是的,有对比才更容易发现问题的原因

不过我一般都不是CE系统提供的控件,都是自己绘制的,所以速度由自己控制

网友:
自己写一个列表控件,不使用派生与继承

网友:
请问大侠能否介绍一下输入编辑框(像CEDIT类)重绘的方法谢谢~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对比才更容易发现问题的原因

不过我一般都不是CE系统提供的控件,都是自己绘制的,所以速度由自己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