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5.0ppc sdk下 socket函数出错!!!

楼主(2010-03-07):
求助,wince5.0ppc sdk下 socket函数出错!!!
wince5.0ppc sdk下 socket函数出错!!!
具体错误是“此函数仅在win32模式下有效”。
s_Socket = socket(AF_IRDA, SOCK_STREAM, 0);
if (INVALID_SOCKET == s_Socket)
{
wsprintf(szError, TEXT("Allocating socket failed. Error: %d"), WSAGetLastError());
MessageBox((HWND)pParam, szError, TEXT("Error"), MB_OK | MB_ICONERROR);
ShowError((HWND)pParam);
return FALSE;
}
同样的代码在ppc2003下就没有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error
failed
,
return
,
sdk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都是在pc模拟器下运行的

网友B:
“此函数仅在win32模式下有效”
那你是在MFC下这么写的代码?
应该可以吧
m_socket=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MFC的话
前面先调用
AfxSocketInit()

网友C:
到底是 PPC 还是 WInCE。
AF_IRDA 是红外线通信,在winsock 2.2 版本以后才能使用。
另外你用 模拟器,怎么模拟 红外线??

网友D:
是在模拟器下的,不是mfc写的,ppc2003 socket函数没问题,而wmppc5。0就出错
用socket之前初始化了
WSADATA wsaData;
int rc = WSAStartup(1, &wsaData);

网友E:
没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