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援助!U盘大小修改问题

楼主(2009-04-08):
高手援助!U盘大小修改问题
我的U盘是PNY的,u盆分区工具把它从8G改成2G。现在想将它还原成8G应该怎么做啊?
直接用右键格式化做不到。请高手援助,谢谢!
问题
工具

网友A:
用分区软件,比如PQmagic

网友B:
是做启动盘时搞成这样了吧,很简单就可以恢复,只需要用那个工具把参数全部置零就可以了,
或者是置一,具体我忘了,楼主可以去试下。

网友C:
PQmagic不成功
在尝试第二种办法

网友D:
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E(2009-05-15):
试一下CBM2090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