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如何获取进程空间虚拟地址的实际的物理地址?

楼主:
反之,如果把一个物理地址映射到进程空间虚拟地址?不是MMU那个虚拟地址

网友:
虽然标示"简单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不好搞,似乎很繁琐,当初也研究过,失败收场

网友:
没事,讨论一下也可以啊,我目前知道的是,每个进程空间的前4M内容好像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A:
1. ARM Core 的 datasheet 在 www.arm.com 网站上全部可以下载, lz 有兴趣可以将 mmu 相关的章节看一遍, 就可以藉由 cp15 去把所有的 virtual address 全部找到对映的 physical address.
2. wince 下有 api, 可以直接得到 physical address 与相对应的 virtual address, lz 可用之.
3. pa=>va, 则用 VirtualAlloc & VirtualCopy 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楼上,我有一个疑问,第一,ce6进程不能使用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如何转换?如果在驱动层去做这件事情,映射后的虚拟地址并非是进程空间的虚拟地址,如何使用?第二,你说的WinCE API具体是哪一个?

网友:
向台湾同胞学习!

网友:
1. CE6 下, ap 对 physical address 是 "耗子拖王八, 没下嘴的地方"

2. HalAllocateCommonBuffer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ARM Core 的 datasheet 在 www.arm.com 网站上全部可以下载, lz 有兴趣可以将 mmu 相关的章节看一遍, 就可以藉由 cp15 去把所有的 virtual address 全部找到对映的 physical address.
2. wince 下有 api, 可以直接得到 physical address 与相对应的 virtual address, lz 可用之.
3. pa=>va, 则用 VirtualAlloc & VirtualCopy 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强,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ARM Core 的 datasheet 在 www.arm.com 网站上全部可以下载, lz 有兴趣可以将 mmu 相关的章节看一遍, 就可以藉由 cp15 去把所有的 virtual address 全部找到对映的 physical address.
2. wince 下有 api, 可以直接得到 physical address 与相对应的 virtual address, lz 可用之.
3. pa=>va, 则用 VirtualAlloc & VirtualCopy 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学习了。

网友:
paul_chao:
CE6.0 下AP一样可以使用物理地址,不过要在驱动层去实现接口,方法我还没验证,今天我验证后结贴。

网友:
从虚拟地址得到物理地址在CE5下其实不难,kernel中有一处GetPFN的定义就是干这个用的。
#define ArmHigh ((ARM_HIGH *)0xFFFD0000)
#define FirstPT (ArmHigh->firstPT)
#define GetPFN(pgpi)  ((FirstPT[(ulong)(pgpi)>>20]&0xFFF00000) \
                        | ((ulong)(pgpi)&0x000FF000))
所以你大概可以这样用:
DWORD WINAPI DoVirtualAddrToPhysicalAddr(DWORD dwVirtAddress)
{
        return GetPFN(dwVirtAddress);
}

DWORD VirtualAddrToPhysicalAddr(DWORD dwVirtAddress)
{
        PPROCESS pKernProc = (PPROCESS)UserKInfo[KINX_PROCARRAY];
        CALLBACKINFO cbi;
        cbi.hProc = pKernProc->hProc;
        cbi.pfn = (FARPROC)DoVirtualAddrToPhysicalAddr;
        cbi.pvArg0 = (PVOID)dwVirtAddress;
        return PerformCallBack(&cbi);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ARM Core 的 datasheet 在 www.arm.com 网站上全部可以下载, lz 有兴趣可以将 mmu 相关的章节看一遍, 就可以藉由 cp15 去把所有的 virtual address 全部找到对映的 physical address.
2. wince 下有 api, 可以直接得到 physical address 与相对应的 virtual address, lz 可用之.
3. pa=>va, 则用 VirtualAlloc & VirtualCopy 即可.

Paul, Chao @ Techware

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