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软驱,如何做wince启动盘?

楼主:
pc机没有软驱,请问如何把cf卡作成wince启动盘?
好像第一步是将cf卡能实现dos引导,我是通过虚拟软驱进到dos系统里了,
但是不能识别我的usb设备,cf卡是通过IDE-USB转接到pc机上的。
试了一些能在dos下识别usb的软件,可还是识别不了?
向大家求助,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或是知道如何在dos下识别usb?

网友A: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找个u盘做启动?还有IDE-USB是什么玩意?好好的干吗不用cf卡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找个u盘做启动?还有IDE-USB是什么玩意?好好的干吗不用cf卡读卡器?

因为我的开发板以前是用cf卡启动的,所以我想要通过cf卡启动的话,是不是要将dos下的系统文件拷贝过去?
想在dos下格式化,却识别不了。

网友:
你找个读卡器,把CF卡当U盘用不就成了?

网友:
谢谢,我使用usboot做了个dos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