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层怎么控制io

楼主:
想通过某个io口输出一段脉冲,要新写个驱动吗?谢谢

网友:
兔 安不死穿可特

呵呵你问题描述得太抽象 太言简意该了吧,也不说在什么平台什么环境之类的东西.

第一句看不懂吧,翻译成英文你就懂了:too abstract.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linux

网友:
我也不好意思我不懂linux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兔 安不死穿可特

呵呵你问题描述得太抽象 太言简意该了吧,也不说在什么平台什么环境之类的东西.

第一句看不懂吧,翻译成英文你就懂了:too abstract.哈哈.

的确很抽象,要是是普通的可编程芯片,那就不用。编译软件已经支持。

网友:
肯定要写一个驱动的,只有在内核态可以对硬件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
看什么情况吧,如果本来就有操作io的api驱动函数,有可能不用,如果没有,或者说看你要发送的脉冲的逻辑是不是很复杂,如果很复杂,要涉及到操作内核的东西,或者涉及到操作一些特定的硬件的话,可能就要重新写驱动了!最好还是重新写驱动吧!你是要写ir的驱动嘛?

网友:
系统需通过驱动调用底层IO。最好自己写驱动

网友B:
当然要自己写驱动了,硬件地址的映射只有在内核态才能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自己写驱动了,硬件地址的映射只有在内核态才能调用。

正解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写一个驱动,但你可以模拟使用内核现有的驱动,比如读写文件什么的或者串口之类的。

网友:
题目比较模糊

网友:
常规做法是建立一个驱动,在驱动中开放API来操作IO,上层AP用驱动开发的API。

但如果是做一些简单的测试,也可以直接映射IO的地址,直接操作。是可以的

网友:
写驱动,然后调用此驱动。。。

网友:
I/O 的端口地址一般是映射为内存寻址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可以把I/O的一个端口看成是内存的一个bit,改写bit的值就是改写端口的高低电平。

网友:
如果是vxWorks知道CPU的GPIO口,直接写个驱动GPIO口的函数就OK了,Linux。。。不太懂。不过感觉上来说,也写这样一个驱动挂在内核上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