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中断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我有一个中断按键,初始化的时候我把它设成上升沿触发,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按键按下后设成下降沿触发,
可是系统运行的时候不能触发中断,可是如果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时候就好用了,
当我用万用表量一次以后,或者是我按过其他下降沿触发的按键之后,该按键按下和抬起的中断就都管用了,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先谢了。

初始化代码:

        //PTT button
        v_pIOPregs->rGPGCON  &= ~(0x3 << 16);        /* Set GPG8 as EINT16        */
        v_pIOPregs->rGPGCON  |=  (0x2 << 16);
        v_pIOPregs->rEXTINT2 &= ~(0x7 << 0);
        v_pIOPregs->rEXTINT2 |=  (0x4 << 0);        /* Configure EINT16 as Raising Edge Mode*/

在中断线程的代码:

        if(dwReturnVal == WAIT_OBJECT_0)
        {
                delay_ms(100);
                GPG7val = v_pIOPregs->rGPGDAT & 0x80;
                GPG4val = v_pIOPregs->rGPGDAT & 0x10;
                GPG8val = v_pIOPregs->rGPGDAT & 0x100;
                GPG10val = v_pIOPregs->rGPGDAT & 0x400;
                     GPG11val = v_pIOPregs->rGPGDAT & 0x800;
                if(GPG8val && !g_PTTFlag && !GPG10val)   //去抖动PTT键没有按下
                {
                    SendNotifyMessage(HWND_BROADCAST, WM_PTTKEYDOWN_MSG, 0, 0);
                    RETAILMSG(1,(TEXT("PTT KEYDOWN SendNotifyMessage has Send Out!!!\r\n")));
                        v_pIOPregs->rEXTINT2 &= ~(0x7 << 0);
                        v_pIOPregs->rEXTINT2 |=  (0x2 << 0);  /* Configure EINT16 as Falling Edge Mode                */
                        g_PTTFlag = 1;
                }

                if(!GPG8val && g_PTTFlag)   //去抖动
                {
                        SendNotifyMessage(HWND_BROADCAST, WM_PTTKEYUP_MSG, 0, 0);
                    RETAILMSG(1,(TEXT("PTT KEYUP SendNotifyMessage has Send Out!!!\r\n")));
                        v_pIOPregs->rEXTINT2 &= ~(0x7 << 0);
                        v_pIOPregs->rEXTINT2 |=  (0x4 << 0);  /* Configure EINT16 as Raising Edge Mode                */
                        g_PTTFlag = 0;
                }

折腾了一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期待您的回贴。

网友:
不是还有一个【Both edge triggered】嘛,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吧!

网友:
一楼说的对,另外你的中断线最好要上拉到高电平。

网友:
电磁干扰很厉害,还是没有改成双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