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edit.exe程序为什么不能运行?

楼主:
在CE下运行regedit.exe失败,提示找不到REGEDTI或某一个组件?regedit还依赖其他的什么库文件吗?

网友:
我的可以,别的EVC写的程序可以运行吗?

如果没有,就选上MFC组件吧。

网友A:
regedit.exe是编辑注册表的文件,这个是NK中自动包含的。是不是依赖的什么文件被破坏了,导致运行不起来?

网友:
注意版本问题-----ARMV4I/X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gedit.exe是编辑注册表的文件,这个是NK中自动包含的。是不是依赖的什么文件被破坏了,导致运行不起来?

我记得是在BSP的file文件夹下的。这个也得MFC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