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想学习嵌入式,该如何学起?

楼主: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想学习嵌入式,想问一下,首先要把那些基础打牢再开始学习。对于一个新手,该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几个星期,总算有点感觉。就拿我学的2440和WINCE来说。
首先对硬件要有了解,例如寄存器什么的。
然后再看看一些实例,如周立功的。

网友:
嵌入式太广了,先选择具体的方向
最好能买本书看看

网友:
复习C语言,C++基础

    给各位参考一下培训机构的课程安排,按这个流程去学习吧
           3G嵌入式LINUX课程体系
课程目标
本课程采用理论教学与项目实训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介绍了3G技术与嵌入式Linux下环境和应用程序开发技术。培训内容强化了Linux开发环境、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C和C++基础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和掌握移动通讯的原理和业务流程、协议栈的实现和应用,满足企业对3G通信系统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需求。
课程目标包括:
    精通liunx操作系统使用
    精通liunx下C和C++高级编程知识,熟练编写C和C++程序
    精通嵌入式liunx高级应用开发
    掌握ARM处理器平台及其接口硬件开发
    掌握嵌入式Linux内核裁减移植及内核调试技巧和Bootloader的编写方法
    熟悉嵌入式Linux下常用接口的驱动开发及实际项目案例开发流程
        掌握网络通信技术和实现网络编程,网络协议的封包和拆包的过程,网卡的设备驱动
就业提高和基础强化
        第一阶段 嵌入式开发基础(40课时)
        第二阶段 嵌入式C语言编程和面向对象设计思想 (120课时)
        第三阶段 linux系统程序设计 (120课时)
能力提高和技术提升
        第四阶段 ARM原理与应用 (50课时)
        第五阶段 Bootloader及系统内核开发 (50课时)
        第六阶段Linux内核驱动开发与调试(120课时)
        第七阶段 网络通信技术(100课时)
        第八阶段移动通信技术和3G基础(40课时)
项目实训及就业测评
        第九阶段:实训项目(120课时)
        第十阶段: 毕业测评及就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