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没分了,此贴会加分,请教:怎样才能在PB里安装NETCFv35.wce.armv4.cab的内容?而不是在设备上安装

楼主:
NETCFv35.wce.armv4.cab的管方做法是在设备上安装,但是对于大规模生产这个方法不可取。

我们想在PB里直接安装NETCFv35.wce.armv4.cab,
这样编译NK.BIN时,里面就包含了.net cf v3.5;

请教怎么做呢?

非常抱歉现在没分了,但是这个贴子我会加到满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我想在PB上安装SQL3.0 可惜的我觉得不太可行啊。

网友:
发贴要1天后才能加分,呵,分我现在已经有了

网友:
怎样在PB里安装NETCFv35.wce.armv4.cab,既然没人回答,

那我就另问一个问题:
安装NETCFv35.wce.armv4.cab时,有一些文件是放在/windows目录下的,但是重新上电后/windows的内容就恢复了,
怎样才能让/windows目录可以保存新加的文件?

网友:
帮顶。因为我的要安装SQL3.0
也是遇到楼主的问题。

windows下的东西能不能保存?

我想先做个备份,重启再覆盖应该可以吧?

网友A:
首先肯定的告诉你:可以装。
WINCE下用ROM版的,再配合HIVE注册表,就能实现所有修改不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肯定的告诉你:可以装。
WINCE下用ROM版的,再配合HIVE注册表,就能实现所有修改不丢失。

我的已经实现HIVE,但是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把释放的文件拷贝出来
放到BSP的FILE文件夹中
再在PLATFORM。BIB中将这些文件添加到WINDOWS中
再把注册表导出,同样放到platform.reg中
sysgen

网友:
使用注册表存储,然后把文件安装到 Flash 或者 SD卡目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