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lkusb例子的一些疑问

楼主:
首先在这个例子中怎么写测试程序来从USB进行读写呢?哪个管道负责读?哪个管道负责些?其中在BulkUsb_PipeWithName中有的注释说
/*The device extension maintains a pipe context for
    the pipes on 82930 board.*/
是不是说这个USB驱动程序只适合在82930板的芯片上?
如果我要用在USB其他设备上,比如通过USB线连接到POS银行刷卡机上应该做些哪方面的改动?我应该得到硬件不的哪些帮助吗?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奉上我真诚的感谢!

网友:
首先在这个例子中怎么写测试程序来从USB进行读写呢?哪个管道负责读?哪个管道负责些?
->用rwbulk.exe 进行读写。
->管道功能由你的设备决定。
其中在BulkUsb_PipeWithName中有的注释说
/*The device extension maintains a pipe context for
  the pipes on 82930 board.*/
是不是说这个USB驱动程序只适合在82930板的芯片上?
->这个例子用82930开发板测试开发的。
如果我要用在USB其他设备上,比如通过USB线连接到POS银行刷卡机上应该做些哪方面的改动?我应该得到硬件不的哪些帮助吗?
->你的硬件需要支持Bulk IN or OUT传输
->只要对驱动里面的USB Endpoint控制上面做相关的改动,让驱动的Read/Write Data去操作对应的USB Endpoint应该就能获取Bulk IN/OUT的数据。例子里面,开发板的Bulk Pipe信息存在deviceExtension->PipeContext[xx]里面;rwbulk.exe参数-i, -o可以指定对应的Bulk number.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