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我用KEIL uvision2写的程序怎么才能生成HEX文件呢?

网友:
配置选项中选中对应项即可

网友A:
里面有配置选项,配置下 就可以输出HEX.

KEIL uvision2 ,进去后点击Project,然后点击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进去后,找到Output,然后对应的Create HEX FILE 选中,就可以输出HEX文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配置选项,配置下 就可以输出HEX.

KEIL uvision2 ,进去后点击Project,然后点击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进去后,找到Output,然后对应的Create HEX FILE 选中,就可以输出HEX文件啦。

楼上正解,默认设置没有没有选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配置选项,配置下 就可以输出HEX.

KEIL uvision2 ,进去后点击Project,然后点击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进去后,找到Output,然后对应的Create HEX FILE 选中,就可以输出HEX文件啦。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