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fig.bib内存配置问题?

楼主:
在config.bib文件中:
NK      80200000  00C00000  RAMIMAGE      ;for 48M appRAM
  RAM     80E00000  030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请问保留的FLASH内存段是干什么用的啊?可不可不要啊?

网友:
是不是Flash控制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
我的这个字段给屏蔽了,好像没有用到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92000000应该是Bank0的虚拟地址,对应的应该是Flash控制器

网友:
是FLASH的地址吧,

网友:
不详  我的也被屏蔽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92000000应该是Bank0的虚拟地址,对应的应该是Flash控制器

我查了2440的datasheet,flash控制器的基地址是0x4E000000

网友:
RESERVED的都是用户留着,自己用的。你看看你的BSP里面有没有地方用到这一地址的内容。如果没有,就是移植别人时遗留的,可以去除!
与FLASH控制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config.bib里面分配的是SDRAM的虚拟地址空间!

网友:
sorry,是扩展的存储器的地址,我的是映射到0地址,给屏蔽了。

网友:
是nor 的
可以不要的。放心。

网友:
我的就可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