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声光逻辑电平测试仪

楼主:
设计要求:   1:测试器红灯闪烁或蜂鸣器发出长声表示被测为逻辑高电平
             2:绿灯闪烁或蜂鸣器发出短声表示被测为逻辑低电平
             3:被测呈高阻抗输入,则两个发光二极管都不亮,蜂鸣器无声
             4:单片机编程

网友A:
你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断被测的是高阻抗,其他的就定时啊什么的,灯亮都简单;IF  ELSE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判断被测的是高阻抗,其他的就定时啊什么的,灯亮都简单;IF? ELSE就差不多了

还得分析什么是绿光和红光!还有声音的!

网友:
高阻抗....其实就是一个中间的电压,用2个高电阻做一个分压,用两个电压比较器监视电压,如果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就是高阻抗......

电压比较器也可以简化....比如用两个3极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