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618的外接晶振不起振

楼主:
各位前辈,我刚学,还没入门,碰到了一问题,请不吝赐教。
MSP430F2618,在XIN XOUT处接一7.3728M的晶振,30P的电容,在程序中设置了使用外部晶振。程序下载到目标板后发现晶振不起振。如果使用默认的内部晶振,程序没有问题。
设置晶振的代码如下:

BCSCTL1|=XTS;
do
{
IFG1&=~OFIFG;
for(int 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0);
BCSCTL2|=SELM1+SELMO;

网友:
有时候是仿真的时候慢,并不是不起震

多等等,看门狗啥的先停掉

网友:
看门狗一开始就停掉了。啥时候量啥时候没反应啊

网友:
楼主你用示波器看过晶振波形了?还是用万用表检测的?

网友:
我用的示波器

网友:
假如示波器看不到波形,那么肯定是不起震了。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有源的话要接VCC的

网友:
在检查一下  程序里调成外部晶振的代码 有问题没 不知道  msp430 设置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是不是用熔丝位 检查一下这的设置 很容易出错

网友:
晶振坏了  过来人了

网友:
1 检查焊接情况
2 检查程序配置
3 更换元器件

网友:
谢谢大家。我暂时放下这个问题。先使用内部晶振写其他代码。等其他的写好了再回头看这个问题。搞到时候给大家一个回答。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