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42的sdram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0-04-27):
请教s3c2442的sdram初始化问题
各位朋友,请问有做过s3c2442的么?我现在在调试s3c2442的开发板,uart和nand flash已经测试可用了,但是到sdram的时候卡住了
具体的问题就是:根据s3c2442的数据手册,初始化之前首先要precharge all,我看了precharge all的真值表,需要设置RAS,CAS,CKE什么的,这些是通过直接设置管脚状态来进行,还是设置寄存器的呢?如果是设置寄存器的话,应该设置哪些寄存器呢?
有没有现成的可参考的代码?我的邮箱是:problem_solving@163.com,请不吝赐教!
FLASH
测试
寄存器
开发

网友A(2010-05-28):
找2410,2440的例子参考吧

网友B:
肯定是通过寄存器进行的

网友C:
你的2442带了SDRAM控制器的,是设置寄存器来定那么参数的。

网友D:
每日回复,可获得10分可用分

网友E:
没有BSP吗?BSP里边会有相应代码,你参考着改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