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显示驱动Rotate问题

楼主:
在wince下面有一个RotateScreen.exe
系统默认的是横屏,横屏状态下,一切OK。
但是切换到竖屏之后,一般的应用程序也是OK的,但是,像视频播放和一些与Overlay相关的DDraw程序就会运行错误
甚至直接花屏,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这个Rotate在显示驱动上面究竟改变了什么东东
求教高手!

网友:
我的wince中没见到这个程序。

网友:
是不是要对应修改注册表

网友A:
这个微软的DDraw,没有对下面的overlay封装好,导致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微软的DDraw,没有对下面的overlay封装好,导致这种问题了。

解决了么?

网友:
这会是MS的问题吗?我倒觉得可能是显示的驱动中对旋转的处理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
如果有异常错误可以定位下错误的位置

网友:
我在HTC机器上测试没有发现楼主说的问题
应该是显示驱动的BUG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信号的Mobile,显示驱动用的是哪个?

网友:
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DRAW\SRC\MOSQUITO
我把这个编译好了之后,横屏下面运行正常,运行的时候点击Rotate 90,屏幕立刻花掉
后来我先把屏幕转成竖屏,然后运行程序,屏幕也花掉。
其他的DirectDraw程序正常,但是只要与Overlay相关就出问题,debug调试,发现错误在overlay->UpdateOverlay
我怀疑,是不是转屏之后原本的overlay层就被转过来的竖屏占用了,然后竖屏下面任何overlay的操作就会失败。

网友:
屏幕旋转的内容好像都是在LCD驱动中实现的,是不是驱动没写好啊。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我的芯片支持5层屏幕,操作系统一般用的是win1

在横屏下面运行我的程序创建OSD层,发现win0和win1都在使用,程序运行正常。
在竖屏下面,没有运行之前,发现只有win1,运行之后,程序会在
hRet = g_pDDSOverlay->UpdateOverlay(&rs, g_pDDSPrimary, &rd, dwUpdateFlags, &ovfx);出现花屏
并且这句返回是没有错误的

这个时候在驱动中,有个Setwindowposition的IOContorl出现错误,timeout陷入死循环。

网友:
横竖屏的转换究竟作了些什么
横竖之间的转换是通过ChangeDisplaySettingsEx

网友:
应该是修改了GPE中framebuffer的算法.sirf的BSP做旋转就是在display里的GPE下的一个CPP里修改的FrameBuffer的操作,根据旋转角度来重新处理framebuffer里的每个字节的值.
至于是不是和overlay冲突,没有试验过.不过sirf做的这个功能未完成(在A3的BSP中,不知道为什么未完成)

网友:
ChangeDisplaySettingsEx和DDraw是不是不能共存啊?

网友:
jinlking,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