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pb5建立一个可以用DeviceEmulator.exe 独立运行的nk.bin

楼主:
如题,
一直在做,但是产生的nk.bin文件不能独立运行,只能在pb的菜单attach device里面运行,
谢谢了

我用的命令是
start .\Emulator\DeviceEmulator.exe D:\WINCE\emulator\image\NK.bin /c /memsize 128 /sharedfolder ./shared /video 640x480x16 /vmname "WinCE ***"
建立的环境是emulator:x86
在release目录下没有找到别的.bin只有这个nk.bin文件

网友:
兄弟,DeviceEmulator.exe是模拟ARM平台的模拟器,你用x86的emulator编的NK应该运行不起来吧?你去下载一个DeviceEmulator BSP包,安装上以后用这个BSP编出来的NK就可以用DeviceEmulator.exe运行了

网友:
我是刚开始接触这个,对这个不熟悉,能告诉一个下载地址嘛?
我用pb里面的attach device是可以运行的!
谢谢了

网友:
google一下deviceemulator bsp,好多

网友A:
Emulator_500.exe nk.bin执行之后是黑屏,郁闷

网友:
请大家帮助我解决,
如何建立一个可以独立用命令行使用的wince5的模拟机
如果分不够,请提出,可以再加....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ulator_500.exe nk.bin执行之后是黑屏,郁闷

黑屏一般是由于Kitl的原因,在Platform setting里把Kitl diable掉即可

网友:
嗯,不错,你是对的,7楼
给分
再开一贴,问:
在WinCE 下,冷启之后,如何使文件不丢失(不管放在哪个目录下)

网友:
帖子地址: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306/10/9b24a38c-ee1e-4ec2-a330-8c6ead4ef6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