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下,关于GPIO如何配置的问题

楼主:
为了做到低功耗,请问大家GPIO如何配置,小弟用的是S3C2440A。
对于外部有负载的GPIO如何配置,我目前的做法是如果不用,就将其配置成输入。
对于外部没有负载的GPIO如何配置,我的做法是将其配置成输出,并配置DAT寄存器为1.
如果是特殊功能引脚,在不用的时候也是配置成输入。
但是目前我这个做法,功耗还是比较大,请问大家,如何设置才是最合理的。
如果三星2440A只跑wince,带屏的功耗多少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把屏幕亮度降低,会降低一些功耗,

据我看,这个芯片不适合作手持的东西,所以,别想微功耗的问题了,

如果你做手持设备,推荐用msp430单片机作,

段位的液晶,可以1年换一次电池,

128*64的液晶,可以1周冲一次电.

网友:
不需要楼上说的微功耗,只要做到该芯片的低功耗就行了。关键是要跑wince操作系统,用这个芯片做手持设备的还是很多的。其他的这里就先不讨论了。请做个朋友,了解的朋友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能不能将GPIO设置为高阻态

网友:
没有专门的高阻态配置的。我觉得输入应该类似高阻态吧

网友:
而且我把基本上所有GPIO口的上拉都禁止了。除了一些是必须上拉的。

网友A:
功耗不是看你GPIO是设置为输入还是输出,关键的关键是看你外围的模块。
如:你接了LCD,耗电最大的就是背光了,所以你得尝试减少背光的PWM,占空比等;
如:你接了WIFI模块,不用时是不是该让WIFI进入低功耗模式呢?怎么让他进低功耗就靠你2440的IO控制了,WIFI上该Powerdown的就down下来,让powerup就up上去;
再比如,你接了SD卡, 在sleep时,是不是该让SD卡的CLK停掉呢?
光GPIO的输入,输出这样就降不下来功耗的,关键在如何控制外围设备。
跑个WINCE,4.3寸屏正常显示的话,150MA到250MA左右。

网友:
要看GPIO是什么结构,看输出输入方式是什么。原则是,有高阻态先考虑设置为高阻态,没有,则:
看它接不接负载,不接负载,也就是悬空的话,看它的输入带不带上拉,带的话,就输出低电平,不带,就设为输入都可以。

假如带负载,那要连同负载那边一起考虑,究竟选择输入,还是输出低或高。。。。。

具体的看你的datasheet,看它的GPIO是怎么的结构,或者同硬件工程师来一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不是看你GPIO是设置为输入还是输出,关键的关键是看你外围的模块。
如:你接了LCD,耗电最大的就是背光了,所以你得尝试减少背光的PWM,占空比等;
如:你接了WIFI模块,不用时是不是该让WIFI进入低功耗模式呢?怎么让他进低功耗就靠你2440的IO控制了,WIFI上该Powerdown的就down下来,让powerup就up上去;
再比如,你接了SD卡, 在sleep时,是不是该让……

有道理,请问WIFI的Powerdown和Powerup如何直接调用?用什么函数?

网友:
这个有点难,因为涉及到很多外围设备,因此,需要全面考虑,WIFI是否可以参考网卡呢?在DDK中有如下讲解:
NDIS调用IM驱动程序和每一个绑定到虚设备(IM驱动程序导出的)的协议驱动程序的ProtocolPnPEvent函数。该调用指定NetEventSetPower为睡眠状态(D1、D2、D3网络设备的电源状态)。绑定的协议驱动程序停止向中间层驱动程序发送数据包和进行OID请求。中间层驱动程序停止向下边的微端口发送数据包和进行OID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