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EVC 电脑卡住

楼主:
我的机子装不了eVC4,安装到配置wince platform manager 4.0 时,就死机了
重启后就出现未识别的硬件和硬件安装向导,
提示什么虚拟PC的
只要安装也就卡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电脑是SP3的,台式机一样的系统都安装得好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年头,可以考虑用VS2005/2008拉

网友:
我的装了EVC之后,每次启动电脑都很慢,左下角就是提示阻止一些驱动加载

我使用USB下载NK,经常导致蓝屏,这个EVC好恶心的,就是这里。

网友:
VS2005  装了  但也想装下evc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2005? 装了? 但也想装下evc

呵呵,偶装了VS2005后就把EVC卸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