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 晶振突然没波形输出,如何解释!

楼主:
采用核心板和底板结构,核心板只包括SDRAM NOR NAND CPU等几个主要器件。操作系统在以前的底板上运行正常,目前修改底板,用于其它产品,采用同样的核心板,运行到一段时间后,系统跑飞(有时会自动重启,有时不能)。测量电源,3.3 和1.25V供电都完全正常,但是12M用于CPU的晶振突然停止运行,没有波形输出。因为晶振电路在核心板上,所以排除本身的错误。相当于是底板的某些改动导致核心板工作不正常,但是分析了好久,没有得出结论。有谁能出时钟电源管理这方面入手,给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帮顶,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啊

网友:
核心板没有动,应该可以排除晶振干扰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A:
1、电源纹波是否正常范围?
2、另外,示波器的探头也有可能导致晶振停震

网友:
这么神奇的问题没有遇到过,呵呵,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源纹波是否正常范围?
2、另外,示波器的探头也有可能导致晶振停震

对探头要很贵的才不会影响的,呵呵。

网友B:
测过其它板子,不会影响。排除探头引起的原因!

网友:
同事的号,他也登了,没注意。WJF_ZJ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过其它板子,不会影响。排除探头引起的原因!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底板和上板的板级连接中某个脚位在某个时刻输出一高一低造成局部短路,导致CPU死机,但是运行着突然导致晶振停震的倒没出现过。
但是有的板子会上电晶振不起振的情况,基本上是布线,引脚杂散电容干扰,或则负载电容数值不对的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接地的问题啊?我们这里遇到板子没接地,然后不稳定,造成一个引脚拉高拉不上去。。。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是否是运行一段时间,跑死了,重启但是没起来,

楼主需要关注下2440的上电时序,看看12M晶振的参考电源是否供给上?